楼主(2006-09-05):
PC机通过串口与数据采集设备连接,读取采集到的数据,数据采集设备采集的信号为:在通信电缆中有一队线做信号能否直接与数采设备相连,

网友A:
我参与设计的控制系统就是这个思路。
上位PC机与若干下位机(单片机)以485总线连接,下位机根据分工采集多路温度、压力、流量以及开关信号,通过总线发给上位机,上位机根据工艺流程和逻辑判断把输出命令发给下位机。

网友B:
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单片机做下位机真的那么好吗?

网友C:
直接用一对线把数据采集设备和PLC相连是这样吗?

网友A:
对,下位机可以是单片机也可以是PLC,它们可以直接处理一些简单的故障报警互联互锁等,实时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