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5):
小弟正在学习PLC,用Fx2N系列的PLC来编了一个顺序起动的程序.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
经常烘箱上的风机都是用PLC来控制它们错时起动,以避免大电流的产生.

该程序X000为集体起动/停止的开关.X10~X17是单独起动开关.
个人认为自己编的这个程序太烦琐,帖出来旨在抛砖引玉.喜欢大家指点指点.

还有一点就是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里,在没有打印机的情况下,如何做到输出梯形图为图像文件?
我是用最古老的办法,windows下抓图!梯形太长了,只好分两页上传上来.

梯形图1
梯开图2

程序文件

网友A:
启动电机顺序及其他详细要求是啥,就一个集体启动和若干单独启动?之间逻辑关系是啥?有没有报警、过载、急停等等,说清楚点呀!

网友B:
老兄,顺序起动控制线路,你画得太复杂.从简单方面着手,事情不要看得太复杂化.在电力拖动那本教材都讲过,搞连锁装置问题就可解决.你不防试一试.....

网友C:
我也看过了,不过我看不懂在手动状态时怎么停车啊,还有就是保护问题,

楼主:
to 2楼:
这个顺序启动没有其它的功能,就连保护功能都没有,Y0-Y7输出是接到接触器.集体启动与单独启动之间也没有什么逻辑,如果某个输出用了单独启动,也没有影响其它集体启动的间隔时间,最多也是只会延长时间.不过如果是要实现你所说的报警.过载与急停的功能也不是很难.可以实现,但是要占用一些输入口.

to 3楼:
我也知道这个程序是过于冗长.我也说了,旨在抛砖引玉,如果可以,不妨也帖出你更简单的顺序启动.谢谢!

to 4楼:
如果X0没有被接通,那么所有的Y继电器都没有输出,此时X10至X17对应Y0至Y7,X接通,Y就有输出,都是独立的.

老实说,之所以编出这个程序是认为PLC在某些方面是哄人的.就如这种程序,所谓顺序启动,其实完全可以靠两个时间继电器与若干中继再加上接触器组成.个人认为很多机械厂为了提高机器的价值,才选用PLC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C:
顺序启动
看看这个.

网友C:
我不会上传图片,学习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试过你的程序, 太好了!
设计得真是妙!
再次谢谢你!

网友C:
那你在发几个程序,我们学习学习,我是一个饥渴的新手.

楼主:
我来分析一下7楼那个程序,看看分析得对不对.
第一行与第二行的作用很明显,是让M0获得一个脉冲的上升沿.
第三行:
M0每吸合一次.指令SFTL就让X000往上数起的第一个,即就是X000本身(因为后面用了K1)的状态(0或1)移到自Y000到Y007里(因为后面用了K7,即是自Y000往上数的七个).
因为被移位的状态(即X000)只有一个,所以M0吸合一次就只移一位,又因为是用了SFTL指令而不是SFTR指令,所以这里是从Y0至Y7往上移.
M0吸合瞬间,X000是什么状态(0或者是1),就将这个状态移到那时须移到的Y继电器里.因为在这里X000总是吸合的,所以M0每吸一次,Y继电器就加亮一个.

第四行:
分两个功能,
1;复位,当断开X000,此时自X010往上数的8个输入继电器(K2X010,2表示两组,一组有四位,即是指8个了.X是表示输入继电器,010就是从010开始数起).
将这8个输入继电器的状态用MOV指令传到K2Y00所示的8个输出继电器.
如果此时X010至X017都没有接通(0状态)的话,那么Y0至Y7也跟着变成0了,构成复位.

2;手动功能,当X000没有被接通.此时X010至X017的状态就是Y000至Y007的状.也就是说,当X010接通,Y000就有输出,X011接通,Y001就有输出......一个对应一个的.形成手动功能.

最后分析一下这个程序的BUG.
如果先接通X011,再接通X000,那么Y1的接通状态就会被指令SFTL"推着走"
因为一开始Y1后面有一个Y0是未被接通(即是0状态),此时M0每接通一次,Y0的状态移到Y1,因为Y0是0,所以所以变成了0,而Y1的1状态被移到了Y2,变成Y2是接通.如此一步一步下去,总有一个输出抢先一步接通后,再关闭,然后再接通.

评价:
如果要改进此程序的BUG,还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能在X输入继电器上互锁了,但如此一来,就违背了此程序精巧的原则了.希望高手给出更好的方案.

对不起了,文笔太差,但愿各位能看懂.更希望高手指点当中的错误,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上传图片,学习里

SXBJCFT写的不错,顶...

网友C:
版主分析的好.这个程序不好,不能在生产中应用.

楼上的的编的好,想到了WOR,巧妙的应用了字或运算,直接出来的就是8421码,可以对应Y输出.顶.

楼主:
11楼的程序很好,解决了之前的程序那个BUG.
但是WOR指令怎么用?
在这里作用是将K2X010与K2M0对较,如果K2X010 > K2M0,就采用K2X010 + K2M0的结果输出到K2Y000,如果K2X010 < K2M0,就直接将K2M0的结果输出到K2Y000

或者说:
在8位数的二进制数K2Y000里面,只要K2X010或K2M00两者中某一位数是"1",那么K2Y000对应的那一位肯定为"1".

以上分析对否?

因为书上与手册上对WOR指令的说明都没有能让我看懂.所以在这里请高手指点了.谢谢!

网友D: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X0放的位置,如果把X0放在T0里,X0启动后2s钟Y0开始输出。
如果X0放在移位句里,那么X0启动后<=2S钟Y0就可以开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