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5):
机器有时报F003,有时又能连续运行好几小时,查直流母线电压也有546V,三相电有360V左右也正常,我要从哪里查起呢?有没有可能是取样部分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F003是瞬间过载,虽然未造成停车,但过载故障是存在的!

楼主:
一报F003就停车的,有时能重新启动,有时又不能(故障都能复位),有时连续一上午也不能启动(都报F003),但到下午时又能运行的好好的,过一晚(不断电)又不能运行了。查过电容充放电都很正常(指针万用表没的),直流电压有560V,CPU板也换过了,CPU板在另一台上(是11KW的)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带的是什麽负载?

网友B:
有负载和没负载都会报F003

楼主:
能帮一下吗?信工?故障不定时的还会报,不知道除了788j检测直流电压外,还有什么能F0003的电路?

楼主:
顶一下,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C(2007-07-25):
你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想解决请联系。QQ287376061邮箱yangbuowen@sina.com

网友C:
解决了没啊联系我啊

网友D:
F003是直流母线欠电压故障,多是由于电源波动引起的。
如果电源质量不能改善,可以将其和其他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试试,但要注意做好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