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请教:MM440变频器频繁跳闸,而且面板没有显示故障代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6-12-07):
使用通用变频器时,三相四线断路器会频跳闸.原因是变频器在运行时输出电压中包含谐波分量,从而使电动机绕组与外壳之间,导线与地之间产生寄生电容形成漏电流.当此电流达到开关的漏电流时就会跳闸.可以降低载波频率看一下,也可在输入侧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B(2008-04-06):
用了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