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各位专家:
   请教一个问题:由于浙江是一个多雷地区,每到春夏季节都有雷击,因此变频器都要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请各位专家能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主要是做好变频器器的接地工作

网友B:
接地
有时侯打雷时进线会间断

网友C:
有些时候做了接地,遭受雷击的可能性会变大

网友D:
哈哈,是个很好的题目。

首先变电室的变压器设备四周的避雷设施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和标准,所有的指标,标准都做了规定,这是保证雷击时,供电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的安全与屏蔽。

第二,传动系统的设备建筑,避雷设备也要符合规定,保证避雷器有足够的泄流能力。是雷电直接通大地,而不会耦合在传动系统的回路上。

第三,传动系统的所有金属导电体表面,等电位连接。并可靠接地。

三者处理好了,就不会遭受雷电袭击。也不会因雷电而故障跳闸。除非上一级电网发生故障。

网友E(2008-06-27):
避雷的接地网 和设备的接地网要分开之后百分百可以避免

网友F:
变频器电源进线开关不能有接地保护

网友G:
设备要单独接地
要和其他设备的零线地线分开

网友D:
雷击的季节又到了,注意防雷电袭击。最好在雷电的时候,设备停止运行。安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