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06-09-06):
哪位仁兄有复杂点的 ,带7段码时间显示的交通灯程序。我在做这东西时东西方向要1个7段,南北要一个7段 ,输出触点不够用,应该怎么样解决

网友A:
一般的7段码除了8421的接点外,一般还有一个输入使能的LE信号,这样两个7段码的8421接点可以接到一起,两个LE信号接到继电器的NO,NC点上,用一个输出点来控制。这样通过控制LE信号,将数据显示到对应的7段码上。

网友B:
我是新手...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我知道一个7段译码的指令,就需要几步就可以比较简便
你可以试一下,     ld x0
                       incp d0
                       segdp d0 k2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