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好无聊啊,有谁想个题目啊我来编

网友A:
这么闲呀!坛上还有好多虾米的问题没人解决了不如大虾您出来解决下!!

楼主:
有吗我没看到啊

楼主:
那你出个好了
推荐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B:
三级皮带运输机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与调试
控制要求:
(1)某一生产线的末端有一台三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M2、M3三台电动机拖动,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
(2)手动时,按下启动按钮,要求按5s的时间间隔,并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下停止按钮,按8s的时间间隔,并按M3→M2→M1的顺序停止。
(3)自动控制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按5s时间间隔顺序启动,经10s后,按8s的时间间隔顺序停止,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经5s后自动重复上述工作循环。如在某一时刻,按下停止按钮,必须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后停止。
(4)要有必要的短路、过载、连锁保护。
2、考核要求:
(1)电路设计:根据控制要求,列出PLC控制I/O口(输入/输出)元件地址分配表;和梯型图。画出PLC输入/输出接线图和接触器的主电路原理图

楼主:
直接上传的话不可以大于500K,有什么好的办法直接看图片的吗?

楼主:
输入 输出
X0 自动 Y1 M1
X1 启动 Y2 M2
X2 停止 Y3 M3

网友C:
用西门子S7-200,三台PLC,联控,用PPI协议,一个主站两个从站,任何一个都可以做主站,主站可以读取从站的信息,从站也可以读取主站的信息,每台PLC都带有一个触摸屏,总之每台触摸屏上要显示三台机的数据信息。就是这样,谢谢

网友B:
看到了,谢谢,我要慢慢看才能看懂,能不能先画个简单的给我。
四台皮带机M1-M4,启动按间隔5秒的顺序从M1-M4开始启动,停止按10秒的间隔从M4-M1顺序停止,要有紧停和联锁。
我才学PLC,能不能加点文字说明和列出PLC控制I/O口(输入/输出)元件地址分配表;画出PLC输入/输出接线图和编程指令让我去试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