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一台变频器始终工作在固定频率,另一台做为启动用,当检测到2台变频器输出同步,做为启动的变频器停止,我知道西门子有同步板,还有哪些品牌有这种功能??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不需要同步板,一般变频器都可实现

网友B:
ABB的就有这种同步跟踪功能,自动跟踪到你电机的运行的频率,然后工作

网友C:
还有一种是专门控制同步的
一般变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