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热电厂电动调节阀远操方案及成本估算

一.相关设备:
7台锅炉,11台电动调节阀,1台工控机, 若干台现场水分析仪表,1台电脑(化验室)。

二.相关说明:

化验室人工对水质进行化验,然后根据化验结果到现场调整电动调节阀(进水和排污阀)。但现场离化验室有50m——100m的距离,所以跑来跑去不方便,现想在化验室对锅炉调节阀进行远程操控,调整水流大小。

三.方案和相关设备以及成本预算?
  联系可通过:djgc_supcon@126.com或13789306353,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不用工控机就可以了,把他们的DCS系统中加几个输入输出模块,让他们的热工人员组态一下就好了!不过结果可能比较失望,最后 还是要运行 人员(巡检)去定排

楼主:
不知能不能用带PID调节的过程控制器?可能也叫带PID调节的无纸记录仪吧。

网友B(2006-10-27):
在化验室根据化验结果来直接控制炉水是个好的想法。

安装PID调节调节器就能解决问题。

调节器安装在现场,通过RS485通讯线与上位机软件连接,在上位机上下传参数指令来达到控制调节阀的目的。

调节器可选宇电AI-808调节器。也可采用手操器控制阀门正反转来开启电动阀。

我的联系方法: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技术免费热线800 858 0995
邵同志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楼主:
水的化验结果不能完全做为调节依据。

楼主:
现在是想控制排污阀。

楼主:
是控制锅炉进水和排污阀出水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致10楼:
  排污应该是根据水质分析结果进行手动调节阀的开关度来排污,
 排污的大小牵涉到进水,进水少排得多肯定不行,之间要协调好。
这其中应该要用模块和软件进行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