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各位帮一下忙

楼主(2006-09-06):
2.2KW星形接法,输入电压为220V的电动机是否可以改为三角形?

网友A:
输入电压为220V接法为星型,将其改为三角接法那相电压不对了,不能改

网友B:
输入电压220V星行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的话,输入的线电压必须127V,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电网电压,不过拿到日本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