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请问:设备(电机)接地导线的截面怎么计算呢?知道 的说一下,谢了!

网友A:
接地线的载流量要保证其设备额定电流的25/100,也要看你用的什么设备的.接实际选择吧.

网友B:
接地线的载流量要保证其设备额定电流的25/100.

楼主:
是大于等于额定电流的25%吗?

网友C(2010-05-29):
我们厂地线是这样选的,主回路是多少平方的,地线也用多少平方,绝对没有问题。很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