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原来那个rs232通讯问题解决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
问题如下:我采用rs232无协议通讯两个plc。一个plc接ad采数,然后一个plc接da输出。
现在的情况是得到的数据不稳定(就是刚上电是好好的,越往后误差越来越大,误差到了一定极限又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如此反复。)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技术支持告诉我,可能是我采数周期(程序扫描周期)、通讯收发周期以及其他与时间有关的量不匹配造成的。一个办法是在一定时间内整顿一次,让系统恢复到起始状态。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整顿该怎么编程??都要些什么指令呢??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监控一下两台PLC的数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由于通讯时间引起的,那你把波特率调高试试

网友B:
可以尝试设定两个定时器,第一个用于设定重整时间的间隔(如24小时重整一次),第二个用于设定在重整期间不采样数据的时间长度(如1S),每24小时一过就有BSET指令清所有寄存器,并在清零期间(1S)断开采样,清零完后即1S过后再打开采样,继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