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西门子的MicroWin4 SP3无法卸载,那位高手有解决方法,不吝赐教!

网友A:
推荐在从新安装新软件之前,最好卸载所有的SIEMENS 软件,否则SIEMENS 的软件仍然有效而引起其他问题。
1) "开始 > 设置 >控制面板l" 卸载SIMATIC 应用程序。
2) 重新启动 PG / PC。
3) 从菜单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开始-〉运行-〉REGEDIT“
4)打开目录 "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在这找到 "SIEMENS" 子目录,删除。
5)打开目录"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在这找到另一个 "SIEMENS" 目录,删除。
6)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并删除SIEMENS 目录,同时搜索计算机中所有Siemens目录,删除它。
这样就完全卸载了软件。

楼主:
非常感谢!痛苦的是如此一来,我的PC中的所有Siemens程序都要重新安装!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