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请教各位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后对电路有多少影响?如一台数控设备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有几个47uF的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到6.8uF这时对电路有多大影响?

网友A(2006-10-26):
<<47uF的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到6.8uF
不是把,,,这个电容还不烧坏呀,,,,电解电容是用来过累强波的,和稳压的,最好的是换了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