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各位大侠,我在用wincc 的digital/analog clock control显示时间时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是有一个平假名,请教怎么去掉~急等...........

楼主:
就是这个,怎么也去不掉~哭死了

楼主:
完整的这样,跪求啊!

网友A:
去不掉的
从5.1开始到6.0SP2都有这个,你可以升级到6.0SP3,如果你不愿意升级,那么可以复制Wincc5.0的时钟控件,然后到你当前的Wincc中添加该控件。

楼主:
我的wincc是V6.0SP2的,装的时候老费劲了,我是新手,问一下复制的话具体怎么操作啊?我的机器上没有v5.0,从别的机器上复制可以么?

楼主:
wincc怎么升级到sp3?
我的实验室现在没有winccv5.0,请问大侠应该怎么将winccv6.0SP2升级到SP3啊?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语言换成英语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