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输入,4个接近开关,2个限位开关,输出4个交流接触器线圈。
大侠们告诉我吧。
我是新加入的。

网友A:
LOGO.就可以了
不过关键看你要完成什么任务,221也可以,日系俺不熟,可能比西门子便宜把

楼主:
logo,221,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是刚刚才做工控的。
原来只知道有西门子,三菱,松下什么的。

网友B:
西门子logo230RC.

楼主:
谢谢几位。
我还想问一句
西门子logo230rc是一个型号吗?我以前只见过西门子200的plc

网友B:
LOGO的特点介绍[转帖]
LOGO!是可编程序控制器(PC)的新一代超小型控制器,亦称可编程通用逻辑控制模 块,与以往的PC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编程操作简单。不管哪家公司的PC,都必须使用编程工具(如编程器或计算机加编程软件),而LOGO!编程可在本机上直接操作。
   (2)编程语言简单。对 PC编程,必须学习编程语言(梯形图和语句表),还要了解PC的内部地址分配,而LOGO!编程是将需要实现的功能所对应的功能块连接起来,就像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通过导线连接一样简单和方便。
   (3)输出电流大。PC输出端所能承受电流一般为2A(继电器输出,阻性负载),而L0GO!输出端可以承受电流达10A(继电器输出,阻性负载)。
   (4)自带显示面板、参数设置方便。 PC自身不带面板,如要显示或修改内部参数就必须增加额外的显示面板,甚至还要对面板进行编程和组态,而LOGO!不需要增加任何辅助设备,可直接在自带面板上设置、更改和显示参数。
   (5)具有通信功能。带AS—I总线功能的 LOGO!可作为远程I/O(输入/输出)使用。
   (6)价格低廉。与同点数的小型PC相比,LOGO!具有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性价比。
   (7)面向大众、方便用户。
   LOGO!不需要专门编程训练,只要懂得一些电知识就行;工厂的电工十分容易掌握它的使用。LOGO!主要控制功能有:开关量输入和输出;友好操作界面和显示面板;由6种基本功能块和11种特殊功能块来实现各种控制任务。

楼主:
再问一句,价格多少?

网友B:
对不起!我不是经销商.

楼主:
我知道您不是经销商,我做设计需要考虑成本,所以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就可以。
再次感谢。

网友B:
几百元吧.

楼主:
it is kind of you!

楼主:
xinjihua大哥,我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方便告诉我您的msn吗?

网友B:
可在电工技术论坛,传感器仪表论坛上提问.
我是斑竹.相信很多高人都会回答你的提问.

楼主:
我在北京,能不能帮我提供一家经销商。
thank you!

网友C:
看得出你是个热心人

网友B:
经营西门子工控设备的公司均可找到.

网友D:
如果对日系感兴趣,可以用欧姆龙的

网友E:
如果支持国产,可以用信捷的,看你就这个几个点,控制应该比较简单的,信捷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大哥永宏的10点的PLC刚好适合,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就500-600的样子哪,你意的话可以跟我联系QQ:20414993

网友G(2006-10-18):
可以用永宏PLC,性价比很高的!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T:0592-8268383
QQ:83672609

网友H:
本公司是从事西门子和欧姆龙PLC的销售和安装.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南京硕勋自动化程有限公司
吴先生
QQ:34063016 E-mail:wuzhengjun821108@163.com
电话:025-83222029

网友I:
LOGO的功能太单一,不一定适合你用。

网友J:
我觉得你用OMRON 和施耐德的PLC是可以的,我们是华南一代理销售工控产品,
OMRON/施耐德:华南一级代理商,工控自动化控制产品
主要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计    伺服系统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温控表   光电接近开关    断路器   按钮指示灯   人机界面   定时器         接触器    继电器    我愿意接受挑战,改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