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编程问题

楼主(2006-09-06):
用proface如何实现一个公共画面呀? 就象WINCC里做菜单栏一样的.   HITECH和EVIEW都可以实现的啊, 按理说Proface应该可以吧? 但是我第一次用,找不到方法. 请问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直接打电话给你的GP供应商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B:
GP2000 里面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你可以尝试使用GP3000的软件Pro-EX
里面可以制作画面的公共部分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方式在GP2000里面也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把需要使用的公共部分在每个窗口中粘贴一下

网友C:
把公共画面做成窗口,然后在其他画面调用就行了

楼主: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呀.   另外我在别的画面里用Utag调用该注册窗口,而且选择的是直接模式. 可是下载到触摸屏显示不出来那个公共画面啊!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网友A:
你人在哪里?

楼主:
偶在深圳捏,呵呵. 咋整呢?  就不明白做个公共画面怎么这么麻烦呢!咳....台湾货都有这个功能......原来用HITECH的用习惯了,一时来搞这个玩意儿,不明白

网友D:
找一下广州天任的技术支持吧!他们会帮你解决的!电话可以去上海天任电子公司网站查询!

网友E(2006-11-02):
做一个画面,在GP软件的菜单Draw下有哥Load Screen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