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做变频器改造行车的项目,采用三菱F3U的PLC和A-740变频器控制,由于小弟是第一次做行车改造项目,在这里特此请教大家在设计和现场应该要注意那些问题,小弟在这里谢过大家先!
      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或者QQ联系!
       QQ:52563923                 EMAIL:harryzhou021@163.com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大哥大姐些,帮哈忙撒,晕死哦,没人说啊

网友B:
没做过     也想了解下

网友C:
我想安全是第一的,行车电机速度控制要求很灵敏,停车要求快,变频器能否满足要求?行车用在程序控制的生产线用PLC和变频器改造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用于一般的不是程序控制的行车,可能因控制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而使行车定位困难,说的不对请指教.

网友D(2006-10-06):
必须注意两个问题.变频故障刹车及电机失速刹车.

网友E:
其实关键是机械制动器的开闸时间要定义好。都说电机在零速时能输出足够大的转矩,其实都是吹牛。最好将机械抱闸刹车定在变频器投入后0.6秒再打开,这样虽然感觉上会觉得系统反应慢了一点,但安全第一嘛。还有就是最好采用测速电机实现系统的变频控制............

网友F:
我以前作过,起升机构电机最好换成变频专用电机,如用旧电机改造,开始效果还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电机出问题,在满载时力矩不足,容易溜钩!

网友G:
第六楼说的有道理,我用ABB变频器时也遇到过,制动器延时0.5秒左右打开,不然在重负荷时会溜钩.

网友H:
应该不行的,行车的起动很频繁的啊,起动的力矩要求也比较大的,用变频器控制不太合适吧!

网友I(2006-11-08):
现在的行车很多都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我们公司这方面做得比较多~~
只是我不太懂~~~~

网友J:
1,要看变频器是用于行车的行走还是卷吊。
2,下一步看使用的电机型号,如果是ZD、ZDY锥形转子电机。那么变频器不适合驱动卷吊葫芦。作为行走驱动还是可以的。
3,变频器用于行车行走电机的驱动必须记住:变频器的容量是电机的3倍为宜,至少也要2倍,如果要知道原因首先你必需对锥形转子的结构原理有所了解。
接触过的朋友都知道锥形转子的制动解除是靠定子线圈通电产生磁场吸动转子,进而托开与转子轴向联动的制动轮。
按上所述,变频器在10HZ左右时,由于电压/频率比的原因造成定子线圈磁场不足以拉动转子,造成制动轮不能完全脱离。产生变频器过流跳闸。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当行车满载行走时,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过低将使电机无法运行。
综上所述,在变频器输出功率大于电机3倍的前提下,解决办法是:设定变频器最低启动频率大于5HZ。设定力矩补偿到最大,而变频器不跳闸。
另外,还有一种制动电机叫做YEJ型电磁制动电机,又叫做平面制动电机。原理是在普通电机的后部增加一个电磁失电制动器,原理是制动器通电,电磁铁吸合,释放摩擦片解除制动,失电反之。所以这种电机的制动机构和电机本身失完全独立的,只需要变频器给出运行/停止信号来连接外部电路即可。把电机与制动器当作两个独立的机构来控制。这样的话控制就会相当的灵活,你可以任意设置制动器的延迟动作时间。而这一点锥形转子电机是做不到的。
很多进口的变频行车多用电磁制动电机,而国内则多用锥形制动电机(出厂时非变频,作为常规设计)。所以很多朋友改造失败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弄懂每种电机的原理对症下药。
但锥形制动电机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优点就是结构简单,点动性能优异,并且可以频繁点动。这点电磁制动电机要逊色点。

网友K:
我也做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制动问题处理了就可以了,在KM上加个空气延时头来控制抱闸

网友K:
在电镀生产线中这种方式是最常用的,并不是进中的才用YEJ的,国产的也都用电磁制动的,我们也用过SEW的电机,不过发现得国鬼子的电磁制动器间隙做的太小没有多大调节量,所以总坏。对于锥形制动电机可以在气车装配线上常用,我也做过的。

网友L:
天车的驱动分为起升机构、大车行走、小车行走三部分,有些应用起升机构还分主起升和副起升。不知阁下说的是哪部分。从控制角度来看起升机构最难处理,关键是重载启动、停止的准确动作问题。这意味着在变频器与制动器的配合时序关系上及变频器的低频特性上都要有绝对的保证。行走机构相对容易。如果有兴趣可以发邮件给我:fangguoyu@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