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请问三菱变频器F700能不能不用PLC直接与超声波恒液位控制器进行控制?
可不可以直接通过超声波恒液位控制器的反馈信号与变频器的4-20mA输入端子连接进行控制?我想了一下认为没有一个参照值所以不行.大家认为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

网友A:
肯定可以的撒,虽然我没用过,但是PLC输出的4~20mA信号能传到变频器,那么超声波的信号也一样可以传到变频器,不过要设置变频器里面的PID参数
应该比较简单,你去实验下

网友B:
能的,我看过西门子的说明书有类似的应用。变频器要是有4~20mA输入接口就可以。
4~20mA信号输入PLC,由PLC 控制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C(2008-03-04):
有谁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