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6):
ld 8002
set so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0
ld x1
set s21
stl s21
out y1
ld x2
set s22
stl s22
out y2
ld x3
set s20
ret
end
我在swopc-fxgp/win-c中可以转换成T型图
在GXDEVELOPER中转换的不一样

网友A:
这是带有步进指令的梯形图吧,不怕老实说,小弟与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这个程序可能也是来自某本书上的吧.

此帖关注中.愿意与你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B:
用GX DEVELOPER实验了下,结果说什么有双线圈错误(S20)实在没看懂

网友C:
你是不是把O和0给打错了?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啊??再仔细检查下看看.....
我也是新手,但还能看明白这个是步进....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我用的是FX 2N...
我是才学的,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刚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8002前面少打了一个M吧.....应该是LD M8002 然后才是后面的......
建议最好先花出状态流程图,然后好好对照一下,这个要很耐心的......
曾经我就是很多时候因为马虎打错了,比如把0和O打错了.....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的...
打错一点就变换不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