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link

楼主(2006-09-07):
我用CP1H 与计算机通信  用hostlink协议 请问PLC应该怎么设置 计算机发出的数据格式应该怎样 收到的数据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A:
1.PLC的DIP开关置于OFF(4号开关对应串口1,5号开关对应串口2)
2.端口设置为HOSTLINK,其它如波特率,校验,数据位等与计算机一致
3.收数据用RXD指令,发数据用TXD指令。具体用法请参考指令手册与CPM2A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