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购的导线应做哪些检测工作?

楼主(2006-09-07):
如题

网友A:
主要就是线径,线才的柔韧度和外皮吧。其实买好的品牌比较靠得住。

楼主:
谢谢回复。
那线径的标准是什么?能告诉我么?

网友B:
标准无非就是几平方毫米的截面积,书上都有.买来后自己用游标卡一量再算下吧,相信好的牌子

网友C:
线径的标准本身不是整数的,标准线规有0.77,0.80,0.83,0.85,0.87,0.90,0.93,0.95等,你都可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