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PLC有相序检测功能吗?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三相交流电源的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PLC的输入电路工作在DC24V上,所以两者只能通过中间环节进行相连,如:每相接入一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再将中间继电器的三个触点输入至PLC,用此三个信号的与输出是正常的,只能这样得到断相的信号,您说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三相交流电源的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PLC的输入电路工作在DC24V上,所以两者只能通过中间环节进行相连,如:每相接入一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再将中间继电器的三个触点输入至PLC,用此三个信号的与输出是正常的,只能这样得到断相的信号,您说对吗?
是这样了

网友A:
PLC有相序检测功能吗?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基于前述原因,实际上就用您所说的相序检测继电器触点直接输入PLC,可能会更简单些。

网友C:
你这样做,麻烦又浪费输入点,用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只控制断相,加继电器是没问题,如果是要检测相序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三相交流电源的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PLC的输入电路工作在DC24V上,所以两者只能通过中间环节进行相连,如:每相接入一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再将中间继电器的三个触点输入至PLC,用此三个信号的与输出是正常的,只能这样得到断相的信号,您说对吗?
从成本上说,三个中间继电器的价格和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也差不多了。

楼主:
plc的输入不能是三相的强电电压。

网友D(2006-10-21):
PLC的输入端是单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