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在电路中都用一个相序检测继电器,就是将3相电接到相序检测继电器的收入端,输出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把触点接到电路中,实现掉相断电。
请问plc有这样的功能吗?怎么来实现?

plc没有这样的功能.
PLC不是万能的!虽然应用范围很广,但在许多方面它也是无能为力.
除非外部增加相关电路,否则PLC无法完成。

网友A:
简易相序指示电路
[upload如下图所示。使用时只要将X、Y、Z三根线接至三相电路,通过氖管的熄、亮可方便地辨明三相交流电的相序。如果氖管亮,则X、Y、Z接的分别是电源的A、C、B相。反之,如果氖管不亮,则X、Y、Z接的分别是电源的A、B、C相。电路中电阻用1/8W炭膜电阻即可,电容要求其耐压大于400V。氖管可用日光灯启辉器中的氖管。=jpg]uploadImages4/20069721405274291.jpg[/upload]

网友A:
简易相序指示电路

网友B:
xinjihua:如果氖泡亮时,为什么不是:B,A,C;    B,C,A;   C,B,A;   C,A,B。而是A,C,B  呢?
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A:
相序只要确定其顺序正常就可以了!
至于是A,C,B;C,B,A;B,A,C;其实是一样的.原因是初始相角你是无法确定的!

楼主:
我们用的那个相序继电器很好,除了有相序检测功能,还能检测掉相等。调电机正反转很方便。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2007-05-25):
老信师傅:
  能解说一下在这个电路中氖灯是如何工作的吗?谢谢!

网友D:
相序继电器和上面的图原理是一样的,他也不能确定哪根是A相 那根是B

网友E(2008-12-21):
只能找出相序,不能找到相。拿任一根相线当A相接一电容,另两个相线串两个相同功率的灯泡,灯泡的中点接在电容上,较亮的是B相,暗的是C。如果电容换成镇流器责正好相反。原理很好分析。

网友F:
老信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有什么推荐的好书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