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求助高手指点:
PC机与PLC的CPU的通讯不能建立(联线方式是cp5611(ppi)),PC机上装的软件是STEP7 V4.0和CP5611卡,用PC/PG 诊断显示信息为:Error 0*316:Hardware device already assigned. 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联线方式是cp5611(mpi)),查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  ?  pc/pg 的地址 :0     波特率  187。5

网友B:
多试试SETPGPC的参数,必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