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单位里一台电机烧掉了,修好以后拿到厂里例行检查,摇表摇过,轴承也检查过,安装前先把电源线接上去试运行下,结果手摸到电机外壳上的时候被电了下,之后用万用表量了下对地电压有四百多伏,感应电有这么高电压?吓一跳,
 这个设备是德国的,那个烧掉的电机要一万多块钱.变频器的牌子是 LUST 照道理用了变频器不该烧电机的呀,变频器里的参数我也没动过.
 请教各位是否知道原因.   另外我欲寻找国产的类似电机,四极,2.9kw ,1400rpm,立式

网友A:
变频器,和电机有没有接地接好,我以前碰到过松下的变频,不接地,电机上就有带电现象

网友B:
应该不会,变频器与电机没关系啊!会不会是你电机的接法不对啊!

网友C:
变频器、电机没有接地。接好地ok.
             以德聚友  以德为荣

网友D:
是电机和变频没接地!
我上个月刚碰到一样的情况
开始被电了好几下

楼主:
电机的接线柱和外壳用500伏摇表摇过的,绝缘良好,为什么外壳上还会带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