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各位大侠:

    我现在想在电梯主机的制动器线圈通过电气延时约0.4~0.8秒后抱闸,请教各位,如何搭电路,是否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就串联就可以了,参数怎么选型

网友A: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想准确的话加时间继电器

楼主:
扶梯上的制动器,200VDC工作电压,0.23A的工作电流,有两个线包,并联。当制动器通电时,抱闸打开;当制动器断电时,抱闸抱死。其中一个不加延时,另一个想加0.4到0.8秒的延时,工作在断电瞬间,所以想通过并电容的方式来延时,不知是否可以。大侠帮忙啊。

楼主:
我考虑的是在大楼突然断电的情况下,若扶梯上仍有乘客在的,扶梯突然制动,会产生安全隐患,因此考虑制动延时,如果是加时间继电器的话,是否在大楼断电的情况下,它也不工作了,失去了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