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求助]

楼主(2006-09-07):
各位同行们,我的step75.2现在不能识别cp模块了!也出现过300的cpu识别错误的硬件,不可理解希望予以帮助在此真心谢过!

网友A:
你的版本太低了,升级就OK了。

网友B:
下载更新硬件信息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我已经成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问题原因查明,是CPU 电池没有电!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CPU电池没电???

楼主:
可以看看的。取下来测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