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请教各位师付:四个称重传感器有组成一个称,有一个没受力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付:四个称重传感器有组成一个称,有一个没受力会怎么样
只要没有短路,不会造成计量大的误差。除非重量偏重于没有受力的一角时,否则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要及时通知计量鉴定部门进行维修。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有阻抗匹配的问题
一般4只的话需要调压盒的
所以能采用3只的时候尽量采用3只
毕竟3只成一个平面;怎么都在一个面上

楼主:
因为我的称是四个传感器吊起来的卸料的时候有一个振动器,后来有一个振掉了,称量的时候误差很大(是多了很多),现在装上不知道是不是要调这个角要受到和其它三个角一样的力.

网友C:
传感器的使用,是需要四只在一个平面上,而且受力一定要均匀,你可以看每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是否一致,装上传感器必须重新校称。如不清楚可回电 0510-88708030

网友D:
一般传感器的连接都是并联连接,少一个传感器不太影响误差的。如果你的料仓直径比较大,那应该同过接线盒连接调整.
欢迎致电: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网址:www.zjloadcell.com
email:zhang@zjloadcell.com

网友E:
四只脚重量传感器在水平上必须保持一致,调整时输出误差不得超过1mv,否则就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必须调整水平。如果坏了一个使用也可以,但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1,空载时水平一致,即输出信号误差很小
2,装料时,必须保持在中间,各脚负载一致
这样也可以免强使用,最好重新加一只传感器,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