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拉坏何故

楼主(2006-09-07):
1HP串激电机,同步带传动,传动比4.5,带轮粉末冶金,
皮带质量应该没问题,
电机运行40小时后,皮带拉坏如图,
不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崩得太紧了。看图中的样子,跟我昨天修的马达皮带很相似,当时装好后感觉声音有点刺耳,赶紧调松了点,这样就顺耳多了,

网友A:
如果已经解决,希望能将处理方法告诉兄弟一声。

网友B:
皮带参数、两个轮子间距、两个轮子参数匹配、被动轮断续机械发卡。。。
治病寻因:之前动过什么?

网友C:
两个轮之间距离没调好吧,或是同步带和同步轮是否配套的.不配套磨损特快.我单位里有很多这样的同步轮,碰到过

楼主:
不好意思太急了我没说清楚,设计参数不存在问题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实验良好,但送到美国那里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
那里的实验温度跟这里没太大区别~~
郁闷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D(2011-09-13):
为什么同步带带轮的直径有规定尺寸
http://www.nbpstbd.com/archives/277
(1)传动带绷在带轮上,使传动带外层受拉,内层受压,传动带受到一个“弯曲应力”。其中外层的拉应力对带的寿命影响最大。带轮直径太小,会使带外层所受的拉应力增大,严重降低带的寿命。
(2)在传递的转矩一定时,带轮直径越小,要求圆周上能产生的摩擦力越大。因此必使传动带受力加大,就要求增加带的根数。
(3)带轮直径小,传动损失大,使传动效率降低。
由于上述原因带轮直径不能太小,每一种型号的胶带都规定了许用的带轮最小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