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跪求请教:C200H-AD002   BPOKEN WIRE灯亮,如何查找故障?4~20mA信号用什么测量,能肯定是外部电缆连接或传感器的故障引起的吗?有没有其它原因?

网友A:
BROKEN WIRE灯亮说明断线了,或者某一路的信号有问题。
查模块的CIO区能看出来是哪路出了问题。然后查外部线路。
如果确认外部线路没有问题,那试试掉换到AD模块的另一路输入,就能判断是不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
4-20mA用电流档测量,断开一端线路串入表.至少有4ma左右电流,一般少于2.xmA以下可能就算是断线了.

楼主:
大哥:我是菜鸟,模块的CIO区怎么查看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动动,有劳大哥指点一下,到底如何查看是哪一路输入断开标志动作。用编程器吗,怎么查?用软件能查看吗?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恳请大哥指点:我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工人,如果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我的工作就会有影响,我们单位在搞下岗,比的就是处理故障。继电器控制我还可以,PLC我太差了。求求您了!

网友C:
唉!
1)
將你的PLC程式下載(DOWNLOAD)下來;壓縮過後傳上來!
2)
下載的過程中;CX-PROGRAMMER會提示錯誤訊息!將錯誤訊息碼 (ERR CODE)同時貼出來。
3)
A.C200H-AD002   的機號貼上來!
B.C200H-AD002   插在底板上那一個槽位。

楼主:
错误日志里面就两个字“禁止”,没有错误提示也没有代码。程序没有注释,AD002插在7#位,输入是4~20mA四路压力信号,IR地址是175、176、177、178。设备是一个专用切割机,工作步骤大概是先锁紧,然后旋转切割。现在地问题是锁紧指示灯不亮,后面的程序也就不能执行,没有详细的工作原理说明。模块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换过一个备用的还是一样。另外,程序里面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好像用错了TR),不知是否影响运行。
程序不会上传

网友C:
[ouote]程序不会上传

那~~我也不會了。

楼主:
真不会,没传过。你告诉我马上传

楼主:
真不会,你告诉我马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