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倒转问题

楼主(2006-09-07):
各位大虾:

 碰到一个问题
 三相主线路中装了一个单相有功电度表,在工频运行是正转,变频运行是反转,
表装在变频器输入端,且离变频器有50米之遥,变频器为45KW,吾百思不得其解.
请求解答.

网友A:
有没有接反啦
变频器之家
www.BP7.cn

网友B:
变频器是不是运行才会,是不是带动三相电机运行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带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变频器运行就会倒转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和电动机正反转的原理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