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请有塔吊控制配电箱电路图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你说的是工地塔吊吗?

网友B:
塔吊!?   该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塔吊吧
配电箱电路图?  貌似与单片机没有多大联系啊
我就是搞控制箱配线的   不过经验还是很少
爱莫能助

网友C(2007-02-19):
请说出具体的工作过程,用电工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6-22):
求助:车间桥式行吊和闸转换开关在停止位置主接触器吸合,往一个方向走正常,另一方向接触器断电行吊不走。

网友E:
可把操作过程写出来,大家学习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