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有一加热炉内的加热元件要求接成YY(380V)或△△(220V)请问怎么接,有12根加热管!

网友A:
通常可分两组控制,6根一组,两根为一相(并联)共计三组,或者一组控制,4根为一相(并联)共计三组,此时要考虑电流.这样接星型,把负载的另一端并接,最好能接至零线上,防止负载工作过程中损坏而导至负载不平衡而引起电压偏移,损坏负载.另外一端接三相火线.三角型接法是三组负载依次首尾相接,就可以了.

网友B:
4根一组并联 共3组。3组一端接零,其它分别接A,B,C相(星型接法)
4根一组并联 共3组。3组首尾相连,3个接头分别接 A,B,C相(三角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根一组并联 共3组。3组一端接零,其它分别接A,B,C相(星型接法)
4根一组并联 共3组。3组首尾相连,3个接头分别接 A,B,C相(三角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