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7):
在使用计时器的过程中,如果条件不符合要求,计时器就停止记数,重新达到条件时又重新记时.使用什么方法才能使重新达到条件时接着上次的数值计时?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用PLC内部的时间脉冲继电器(10ms 100ms什么的)给计数器发脉冲,如你需要计1秒钟,脉冲信号选100ms ,那你计数器上设置个10就行了,计数器的计数信号前加你说的那要求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你們倆人都是老玩的了!
接着上次的数值计时?
這段卻沒給人家解釋?

网友D:
使用跳转令,把TIM指令放在JMP与JME之间。我想这样可以解决。当不符合条件时就跳转 ,当条件满足时就计时。利昌大哥不知道我说的对否?

网友C:
兩個迴路搞定!
!%LD 0.01 (*下微分時觸發鎖值;並立即更新IO狀態*)
MOV(021) T0 H0 (*HR區鎖值*)
LD 0.00 (啟動旋鈕開關)
!AND 0.01 (*觸發點立即更新*)
TIM 0000 H0

网友E:
不用复位脉冲记数器是不会清零的,只有在有清零脉冲的情况下记数器才会回到设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