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8):
请教一个PROFACE与三菱FX2N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为何PROFACE里面报警摘要监控的起始地址不能设为M30,而只能设为M208,M800.......,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说具体点!
还有有存在M208吗?

网友B:
不可能!是不是不会玩啊.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zys7911@126.com

网友C:
lao zhu ,你又来卖啦。

楼主:
多谢各位,我已搞定.是因为M30不是16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