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8):
本人刚接触伺服,请问下各位高手一个小小的问题:在位置控制时,除了要设置位置环的参数外还要设置哪部分的参数(速度环,电流环);一般设置主要是哪些参数。求大家帮一下忙,哪怕一句话,也会给小弟极大的帮助
先谢谢了!!

网友A:
速度环和电流环参数不需要设置,但增益参数,刹车信号,脉冲输入特性,电子齿轮比,限位参数要设定。

网友B:
to:许泽爽
你能给我们举个比较详细的应用例子么?谢谢!

网友C:
我正需要的.多谢.

网友C:
怎么是广告啊.哎.....

网友C:
我正在调试的系统,定位时间大约需要200ms,3个伺服轴不能很好的跟随主轴动作.很想知道怎么设置,请大侠帮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