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地线与零线

楼主(2006-09-08):
家庭电路一般是二线供电,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室内插座一般也是双孔插座。有些人为了把用电器上的三线插头改为双线插头,便去掉地线接线柱,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等于将外壳和供电电路短路,一旦插头插反,外壳就直接与火线相连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插头不接反,也有潜在的危险:零线若接触不良或断路,外壳仍相当于直接与火线相连
    三相四线制是指有A、B、C、N,其中,N线是中线,也叫零线。N线是为了从380V相间电压中获得220V线间电压而设的,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
    三相五线制是指A、B、C、N和PE线,其中,PE线是保护地线,也叫安全线,是专门用于接到诸如设备外壳等保证用电安全之用的。PE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约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容易让人丧失警惕,可能在实际中更加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现在民用住宅供电已经规定要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你的不是,可以要求整改。为了安全,要斩钉截铁地要求!

不论N线还是PE线,在用户侧都要采用重复接地,以提高可靠性。但是,重复接地只是重复接地,它只能在接地点或靠近接地的位置接到一起,但绝不表明可以在任意位置特别是户内可以接到一起。这一点一定要切记,也要注意你的朋友是否有所违犯!!  应用中最好使用标准/规范的导线颜色:A线用黄色,B线用蓝色,C线用红色,N线用褐色,PE线用黄绿色。(注:N线和PE线还可以使用黑色等,因打字时不能准确记起,暂不列出,待后补或哪位朋友在回复中被上) .
  中性线就是从星形接法的三相绕组的中性点N引出的导线。三相四线制电源对于三相对称负载可以接成三相三线制不需要中性线,可在现实中,由于照明、动力等混合负荷供电,三相负荷往往不能平衡,便不能接成三相三线制,而必需接成三相四线制,且还应进量使中性线阻抗等于或接近零。
在三相四线制线路的干线上,中性线中的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的四分之一;正确选择中性线截面,中性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单相供电线路中,中性线截面应和相线相同;尽量减少线路途中的中性线接头,中性线的连接须牢固可靠,若铜线、铝线相接时,应使用铜铝过渡夹,并加强巡查和维护,发现有接头打火或接触不良时,应及时处理,平时还应经常进行检查,避免中性线接触不良等问题的发生,保证中性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断开;不能在中性线上安装开关,更不允许装设熔断器,以确保安全供、用电。

这是因为当中性线存在时,负载的相电压对称总是等于电源电压的相电压,这里中性线起着迫使负载相电压对称和不变的作用。因此,当中性线的阻抗等于零时,即使负载不对称,但各相的负载电压仍然是对称的,各相负载的工作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即使某一相负载出了故障,另外的非故障的负载照常可以正常工作。只是与对称负载不同的地方就是各相电流不再对称,中性线内有电流存在,所以中性线不能去掉。当中性线因故障断开了,这时虽然电压仍然对称,但由于没有中性线,负载的相电压不对称了,造成有的负载的相电压偏高,有的负载相电压偏低,可能使有的负载因电压偏高而损坏,有的负载因电压偏低而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220V是相电压,380v是线电压啊

网友B:
好像错了吧  A相黄色  B 相绿色  C 相红色    N 相蓝色  PE是黄绿色  国家标准

楼主: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楼主:
1 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时

1.1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1.2 棕色:直流电路的正极。

1.3红色:三相电路和C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阴极。

1.4黄色:三相电路的A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

            可控硅管和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

1.5绿色:三相电路的B相。

1.6蓝色:直流电路的负极;

           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阳极。

1.7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

  直流电路的接地中线。

1.8 白色: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

            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1.9 黄和绿双色(每种色宽约15~100毫米交替贴接);安全用的接地线。

1.10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2  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时

2.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2.2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2.3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2.4 半导体电路的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基极: 黄色;

                                 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2.5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网友C:
不错!欢迎!

加精!

网友D:
好像应该N
叫工作零线
PE叫保护零线

楼主:
工控论坛真的是不错!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   以后还要多多指教

网友E(2006-11-02):
我厂已有三十年历史,一直以来,零线是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线,已经跟地线接一起了,没有再分开拉地线到各个地方,所有电器外壳也是接的零线.现在安全要求高了,要求接地线,特别是插座,可象我们这样的老厂子,难道要全厂重布地线吗?就算是这样,可这地线也还是零线呀.难道是零线跟地线分开吗?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楼主: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明知存在隐患但我们还是无法改变的,工程大,而且设备也很老了。

网友F:
顶吧.好贴!安全第一 !

网友G(2008-11-24):
国标有规定啊

网友H(2010-01-20):
引用 网友E:
我厂已有三十年历史,一直以来,零线是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线,已经跟地线接一起了,没有再分开拉地线到各个地方,所有电器外壳也是接的零线.现在安全要求高了,要求接地线,特别是插座,可象我们这样的老厂子,难道要全厂重布地线吗?就算是这样,可这地线也还是零线呀.难道是零线跟地线分开吗?大家对此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