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8):
各位大虾,怎样判断直流电动机的好坏?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什么故障啊?一般来说,主要检查下励磁线圈和转子线圈,换向器等。

楼主:
转子线圈的故障?怎么查!

网友B:
测绝缘  转子线圈的电阻是否相等  碳刷接触情况  发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C:
一般就是用500V兆欧表检查一下励磁包、换向包、换向器是否接地,还可以看看励磁线是否断线

网友D:
其实我还的没想过怎么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