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出线接法

楼主(2006-09-08):
以上是我做的两种出线的接线方式,一个是plc直接控制接触器和对应的指示灯,另外一种是plc控制接触器,再由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对应的指示灯。请问那种效果更好

网友A:
我也赞成第2种!!

网友B:
同意第二种,第一种其实也不错,还有点保护作用,只不过 怕你的指示灯抗不住 会烧掉

楼主:
其实我的第二个图画错了,由于时间紧没来得及改正,还好大家都能明白什么意思。
4楼的师傅我想请教,两种接法我的指示灯两边走的是相同的线,怎么会烧掉呢?

网友C:
第2种是规范的,更能反映接触器现实状态,是吧

网友D:
4楼的意思是在继电器断开是继电器线圈的感应电流会流过指示灯

网友B:
是的!不过,一般都不大容易烧的

网友E:
第二种 第一种在继电器故障的时候,不能正确的指示!还是第二种能够较真实的反应接触器的工作状态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二种  第一种在继电器故障的时候,不能正确的指示!还是第二种能够较真实的反应接触器的工作状态 !
同意老兄的看法,我也选第2种接法,比较可靠只要灯亮基本可排除继电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