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用按钮调整模拟量输出大小

楼主(2006-09-08):
我是新手,没做过模拟量,最近要做个方案,编了一段程序如图:
要实现I0.0对模拟量手动增加,I0.1对模拟量手动降低,按一下分别增加和减少0.1mA,图中只做了增加,而且增量比较大,但在S7-200仿真软件中输出看不到效果,不知道程序有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第一次做模块量程序,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那就让输入口每次按下的上跳边+0。1/20 然后送到模拟输出口就好了。。。
1.对电气方面有很深的了解,熟悉ABB变频器 DCS PLC 还有单片机
2.英语通过国家四级 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
3.头脑灵活,善于分析,具有现代控制理念
4.熟悉各种办公室应用软件
5.性格开朗,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强烈的敬业精神

网友B(2006-10-19):
加的幅度设大点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0~20mA的输出通道的话,那么对应的AQW0的变化范围应该是0~32000,0.即1mA对应160,那么在检测到加或减的上升沿时,即对VW2加或减上160即可。注意加到32000以后不能再加,减到0不能再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