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高压电的隔离

楼主(2006-09-08):
最近刚做了一个工程,西门子plc控制的,但是在厂家要控制柜所在的机房里安装变压器给设备供电,请问有哪位知道高压电对系统会有多大影响,距离最少应该是多大?如果必须近距离安装,请问可以采取什么样的隔离措施以保证plc和系统的正常运行?
当时有一位师傅说控制柜里有一个24伏的开关电源,它能够在高压环境里保护plc,请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楼主:
为啥没人帮个小忙呢?

网友A:
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应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是否需要!

网友B:
如果PLC是供电电压是DC24V,那么开关电源就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
高压电的高压电弧,还有一些电磁感应就不会影响plc和控制柜里的接触器的工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应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