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8):
请问谁有让电脑自动开机(电脑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的软件

网友A:
1、主板必须有Resume by Alarm 功能
2、取消开机Password
3、接通主机电源

开机按DEL 进入CMOS SETUP
移动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
回车进入将Resume by alarm 设为 Enabled
将Date (of mouth)Alarm 设为每天机机时间,保存更改后关机重起。

祝你顺利

网友B:
3楼请问一下这样做了可以不行怎么办呀??

网友C:
呵呵,这个嘛,我认为楼上各位都理解错了LZ的意思.

LZ可能是说,想在另一台机器上运行某软件,让指定的机器开机,而不是定时开机.

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方法也是有的,那就是使用网卡的远程唤醒功能.

条件:

电脑是ATX电源,且不断电;

使用支持唤醒功能的网卡;

BIOS里打开网络唤醒功能;

网络要通,且网卡MAC地址已知.

如果以上条件满足,就可以下载一个Magic Packet来直接唤醒目标电脑了.

我去年时在千千VB里也遇到一个朋友问过这问题,只是那位朋友想自己编程实现这一功能.

地址如下:

http://www.thousandvb.com/html/forum/dispbbs.asp?BoardID=1&ID=3619

也不知道他成功没,呵呵.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D:
电脑本身具有定时开机的功能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网友E(2006-10-08):
我有智能开关机网址
http://www1.skycn.com/soft/17202.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脑本身具有定时开机的功能
同意,连远程控制开关都有,自己看看系统的帮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脑本身具有定时开机的功能
同意,连远程控制开关都有,自己看看系统的帮助吧.

哪里来的"远程控制开关"??还有"系统的帮助"???

我搞了这么多年电脑,还真没听说过!

请楼上朋友指导指导~~~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G:
主板要支持这样的功能;不支持了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