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
不清楚PLC的制造和检测过程

只能帮你顶一下,请有知道的赐教呀.

网友B:
PLC损坏,个人认为因为环境恶劣导致应该不太可能,环境再恶劣总得有人操作吧?关键还在于电器控制柜当初设计不合理吧,“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PLC本来就应该和变频器等强电设备分柜安装的,继电器应该问题不大,静电应该通过静电消除手段消除啊,你指望那个电子设备被静电击过还能工作的?就算西门子的PLC也受不了你所说的环境啊,温度高要采取手段啊,比如单独空调温度控制。对吧,关键估计还是设备不上档次,成本较低,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环境问题。

网友C:
现在大多市面上的主流PLC的质量都差不多。对于环境比较差的,如金属粉尘,腐蚀性强的环境大多没什么好办法,IP级高的PLC价格太高。见议电控柜安装在专门的空调室中。
如果是经常烧输入点,那是接地和线路做的太烂,没有其他借口。
如果是经常烧输出点,最大的可能是直接去驱动大的接触器,电磁阀等,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继电器中转一下。
其他不再详述。

楼主:
PLC 用的不是出名的牌子,
但是楼上的兄弟说的也有道理,PLC应该给它造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比如专门装在一个柜子里。
我先叫我的朋友先改善一下PLC周围的环境,不行的话,再换一个牌子的PLC。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