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 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
plc的输入,输出有隔离吗?
PLC是不是没有在有防潮,防尘,防静电干扰的相对密封的环境中?

网友B: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这好象不是成为PLC使用限制的理由,在电路中,我们可以把强电系统与弱电系统做成两个独立的控制柜,分开安装的,事实上很多系统也是这样子设计的.

网友C:
西门子吧,三菱也行

网友D:
PLC的使用环境也是有条件的,没有哪个PLC不怕潮湿和电磁干扰的。关键还是怎样让PLC在它允许的条件下工作,可以采用防护等级更高的柜体,加强工厂内部通风除潮。

网友D:
也许是配线上的问题,通信线没有采用屏蔽线,安装不正确,散热不好等都可能导致PLC损坏,不要老是说别人产品不好,关键还是正确的应用产品。给个防水防爆的PLC你难到就合适了。

楼主:
PLC 用的不是出名的牌子,
但是楼上的兄弟说的也有道理,PLC应该给它造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比如专门装在一个柜子里。
我先叫我的朋友先改善一下PLC周围的环境,不行的话,再换一个牌子的PLC。
谢谢各位!!

网友E:
plc使用领域非常广泛,适应性也较强,但高温、潮湿的环境绝对是要避免的,每台机子都有个电磁兼容的问题和抗干扰能力的强弱,但一般只会造成程序的错乱,机子的硬件不大会损怀,除非环境极其的差和缺乏必要的清洁维护.

网友F:
好好的改善一下环境吧,不然再好的PLC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