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 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
选西门子户外型号,不过比一般的要贵一些...

网友B:
我认为买知名的牌子质量上也有所保障!比如西门子呀等等,这个应该跟哪家公司生产的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C:
呵呵;环境不好也不做防护坏了很正常,不能说产品不好,还是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D(2006-10-15):
选西门子和ABB的
质量上可以保障

网友E(2006-12-19):
1。工厂里的PLC经常坏,可能是工厂里的交流电源不稳定,加稳压电源了吗?

2。PLC的接地保护做的好吗?

网友F:
稳定的电源和合理的防护是很重要的。比如,想要电源稳定可以加带稳压性能的UPS,想要改善潮湿的环境可以在控制室加装空调等。买得起马还置不起鞍吗?

网友G:
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如果不做保护处理现有任何PLC也不能保证//

网友H(2007-01-21):
如果环境恶劣,选择PLC时,必须考虑PLC的电路板的三黄漆的处理是否完善.

网友I:
还是买个户外型的吧,再加一些保护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J:
用西门子的s7300-cpu315f比较安全,电柜内外环境更需要处理好,因为“plc”不是“逼你死”啊!

网友K:
我的观点是,PLC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找出这个原因。然后再来分析解决方案。
1、如果是电源部分或系统部分经常损坏——可能是电压的原因或许是和环境的湿度有关系。
2、如果是输入部分经常损坏——可能是强电和弱电隔离不太好。
3、如果是输出部分经常损坏——可能是负载出现短路而保护系统没有动作。
4、…………………………
    总之,治标先治本。

网友L(2007-05-04):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和我所在的厂很类似,呵呵  不过厂里不是很潮湿
除个别端口因失误烧坏外,plc没见坏过
是不是对plc的保护不够好,控制盒排线合适不?

网友M:
坏,有很多方面坏呀,是PLC哪些方面坏,是CPU,电源,触点,等,到底是那些。还有坏的不同位置,与你的工作环境,保护电路,许多方面都有关系,不能片面归结于环境恶劣,说不定是自身的检查工作没做到位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不要一下子就断定某某品牌有问题。

网友N:
是啊,环境不好,还是最好做好环境的保护吧,做什么都不如从根源做起

网友O: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在电控箱里放干燥剂,电子产品非常怕酸碱气等,人都受不了,何况机器

网友P(2007-06-08):
程序也可以损坏PLC!
例如不停的写数据到存储卡!
我被人骂了一次不敢那么做了!

网友Q(2007-09-06):
西门子的plc也经常会坏,只有改善使用环境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