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9):
我是电缆生产行业的,我单位有一只90W的单相电机用在排线的,所以需要频繁的正反转。现在有一怪现象,电机经常换向失败,所有电路上的控制机构都已换成新的,也包括电机;但问题依然存在。请教各同行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及如处理?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

网友A: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需要完全停止后再換相倒轉才能保障倒轉成功
如果轉速還快就切換不會成功的

換成三相就能解決這一問題 ( 經驗之結論  試試看非常有效)

网友B:
失败后是停转还是维持原方向旋转?

网友A:
维持原方向旋转

网友A:
單相電機的正逆轉是由啟動線圈主導  但啟動線圈在轉子達到一額定轉速后就被離心力開關斷開以免因長時通電而燒毀    所以轉速還快就不會導通起不了正逆轉的掌控

网友C:
换成三相的就好了   希望大家都支持购买国产品牌工业电气   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http://www.pinpai315.com/index.asp?uname=zhang4095  中国品牌网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所谓的失败是指的:它不能回过来,而是在原来的方向上继续。我现在的方案是在电路上串一速度调节器(最简单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但隔三叉五的还是会失败个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