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倒转问题

楼主(2006-09-09):
各位大虾:
   碰到一个问题:
   三相供电线路中装了一个单相电度表,在工频时正转,在变频时倒转.
   表装在进线端,且离变频器有50米之遥,变频器45KW,互感器和电压
   取点都远离变频器,吾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中

网友A(2006-11-04):
能把你的负荷类型说一下嘛?最好附上一张接线图!

网友B:
"三相供电线路中装了一个单相电度表,在工频时正转,在变频时倒转."
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是指在单相电源上装了单相电表,然后在表输出端装了单相220V供电的变频器,还是其它意思?

网友C:
奇怪!
一点也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