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9):
硬件,PG触摸屏,S7-226外加EM235爱默生TD3000变频
模拟量控制方式   PLC235模拟量接触摸屏AI2和公共地
请问想在触摸屏里设置10米每分钟怎么设置?
PLC接受的是模拟量还是0-32000的数字量?PLC的程序怎么做?
谢谢各位大虾了,谢谢!

网友A(2006-10-31):
当然是数字了
用一个中间量过渡一下

网友B:
通过电机的线速度与转速之间的方程关系计算出PG的输入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