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6-09-10):
我用三菱变频器0.75KW,想控制两台0.25KW的电动机,开始可以运转,大约10分钟后就报警了,参数设置了几遍,都是这样?怎么会这样?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还有负载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这样说出来,没人能帮你解决

网友B:
r把电流参数调大点就OK

网友B:
还有是报警信号是什么呀